axd调试请教

楼主(2007-03-19):
  年前买了个44b0,如果 里面有bootloader就能调试,我把flash全部擦除,就不能调试了,怎么回事?

网友A:
re:

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保证0x0开始的中断向量表和你调试的程序中断向量表一至就OK

网友A:
有bootloader时从0x0地址开始的中断向量表是好的,所以能调试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大侠,如果没有bootloader怎么设置就能调试呢?

网友C:
用JTAG线重新下载bootloader程序

楼主:
请问:如果不下载bootloader程序

请问:如果不下载bootloader程序(Flash全部为空,擦除),能否通过什么设置或者其他方法后 可以在线调试程序?

网友C:
不下载bootloader那就只能每次都用JTAG下载程序了,会慢死的

或者你把FLASH焊下来烧写后再焊上去???

楼主:
不下载bootloader,能用JTAG在AXD下调试吗?

楼主:
谢谢楼上,还是有些地方不明白

   "保证0x0开始的中断向量表",那是不是说,Flash中必须有个中断向量表的引导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