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朋友我这样规划电路,会出现P0口上的数据冲突吗?

楼主(2007-03-19):
我的89C52接了外部数据存储器sst29sf040(总线接法,其中数据是从P0口直接输出),而外部接的adc0816,8279,8251等是通过总线方式与89C52相接的(其中数据是从与P0口相连的74245输出);现在我还要接一个lcd,是通过I/0口方式工作的,非总线形式,数据和外部数据存储器sst29sf040一样直接从P0口输出;请问各位朋友我这样规划电路,会出现P0口上的数据冲突吗?
以下是89C52和74245,sst29sf040等一部分图,有点不清楚

楼主:
高手们指导一下好吗?!

网友A:
这么复杂,还不如用块ARM了

现在的ARM芯片也便宜,外围电路也简单,工具也便宜,何必这么麻烦呢

网友B:
把地址规划好了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C:
控制好片选逻辑就不会冲突,没控制好的话就冲突了

LZ的设计确实有问题,去找个片内资源多点的芯片吧

楼主:
有点担心不合适啊!

哎,关键是lcd,8位数据是直接从P0口输出的,用单片机的I0口控制的,其他芯片的片选逻辑倒是比较清楚,没问题!

楼主:
请高手们继续发表见解 !

网友D:
硬件原理上没问题,软件上可得小心了.CS要控制好就可以了.

硬件原理上没问题,软件上可得小心了.CS要控制好就可以了.

网友E:
同意楼上!

片选很重要,只要片选不搞错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