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指令的问题,不知大家遇到过没有

楼主(2007-03-19):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你是在ARM模式下,运行了Thumb指令

估计你是在ARM模式下,运行了Thumb指令,或者是在Thumb模式下运行了ARM指令

如果在ARM模式下,把code改成这样试试:

     CODE32
     BL  NETX        1
     B   NET1         2
NETX                 3
     MOV PC, LR   4

NET1                 5

    END

如果在Thumb模式下,改成这样:
     CODE16
     BL  NETX        1
     B   NET1         2
NETX                 3
     MOV PC, LR   4

NET1                 5

    END

楼主:
gofayao,多谢!

明天去实验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