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项目接口比较复杂,请高手推荐一下arm内核的芯片!

楼主(2007-03-21):
需要接口:
两路串口,两路CAN,一路USB和一路以太网,还需要能外扩RAM和flah。
请高手推荐一下arm内核的芯片!

网友A:
lpc2300比你要的还多!

网友A:
你还要开放总线,那就选:

LPC2400系列!

楼主:
听说这些还在测试阶段,并没有量产!

网友B:
STR912适合你的应用

网友C:
建议你还是用at9200 or 三星2410

网友D:
上面全是垃圾,用AT的9263

网友E:
9263浪费

AT91SAM9260绝对够你用了

硬件资源上你要的都有

CPU:AT91SAM9260,200MHz主频,100MHz的外频.有PQFP和BGA封装,方便生产,批量6SUD
Ethernet:CPU自带MAC,外扩PHY,10/100Mbps
USB:CPU自带一主一从(2.0 full-speed),BAG封装的带2主1从.
串口:PQFP封装的带5个,BGA封装的带7个
CAN-bus:EBD9260开发板带2路CAN接口,集成了光电隔离和电源隔离电路.
flash:外扩NandFlash,CPU集成了ECC硬件电路
RAM:外扩

OS:linux 2.6.19

更多的资料请访问www.embedall.com

一句话:ARM7的价格ARM9的性能,AT91SAM9260

网友F:
可选的ARM芯片实在是多,呵呵

楼主:
再推荐推荐啊

AT91SAM9260好像不是自带CAN 控制器的
还有没有高手给推荐推荐!

网友G:
我有现成的,是什么项目。

网友H:
全部集成的好象不多,但是可以完全采用外部扩展方式。

全部集成的好象不多,但是可以完全采用外部扩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