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的问题

楼主(2007-03-22):
我在调试LPC2220时,进入AXD后,总会在main处有个断点.
程序在线仿真可以,但是脱机不能运行.
请问一下,我的程序中没有设置断点,为什么会在axd调试的时候有个断点呢?
是不是因为有这个断点,烧写进flash里面的程序也会停在断点这里不运行啊?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脱机不能运行和调试时的断点没有关系,检查一下ro base

默认时会有的,您也可以将那个断点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