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与向量中断的区别

楼主(2007-03-23):
请问外部中断与向量中断有什么区别?好像他们的初始化编程都一样的哦,应该怎样区别他们呢?请指点

网友A:
楼主说的两个中断应该不是一个概念,没有可比性

能说明白吗?哪个芯片上的?能举个例子吗?

楼主:
外部中断与向量中断的问题

是对于LPC2131实验板的。比如,它里面有一个程序,是外部中断的:VICIntSelect=0x0;VICVectCntl0=0x20|14;VicVectAddr0=(uint32)IRQ_Eint0;VICIntEnable=1&lt&lt0x0e;EXTINT=0x01;  而对于向量中断,它是这样写的:VICIntSelect=0x0;VICVectCntl0=0x20|14;VicVectAddr0=(uint32)IRQ_Eint0;VICIntEnable=1&lt&lt0x0e;EXTINT=0x01; 这不是一样吗?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