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指令执行到底有多快?

楼主(2007-03-29):
本人使用easyARM开发板,lpc2210芯片。测了下指令执行速度,程序如下

WHILE          LDR  R0, =GPIO_BASE
               MOV   R1, #0X80
               STR   R1, [R0,#0X04]     ;GPIO输出高电平
               MOV   R1, #0X80
               STR   R1, [R0,#0X0C]     ;GPIO输出低电平

               B   WHILE

结果高电平保持时间2.5us,低电平保持时间8us。执行两条指令要用2.5us吗?
为什么指令执行的这么慢?请高人指点一下!

附: 我把fcclk调到11.0592*4=55.296MHz,fpclk=fcclk=55.296MHz

网友A:
这是因为访问IO口速度慢。

网友B:
瞎扯,访问的是IO寄存器

不存在访问IO口速度慢的问题,看看你的系统时钟。

楼主:
系统时钟已经调到够大了,可是还不行啊?

系统时钟设置如下

fcclk调到11.0592*5=55.296MHz,fpclk=fcclk=55.296MHz

可是指令执行时间还是1us左右,这样的速度根本处理不了什么事情。

网友C:
!!!

1us..很好阿~
 赶上51了..

网友D:
LPC2000访问IO和FLASH-RAM用的不是完全相同的总线

内部FLASH用的是ARM7内部总线,而IO用的是APB。两者速率不同。

网友E:
呵呵,忽略了外围模块的时钟了

楼主:
又研究了一下,现在好多了

lpc2210没有内部flash
在开发板上使用的是外部存储器,在默认设置里存储器的访问速度设成最慢了,现在改成最快后,运行起来好多了

网友F:
Re

外部Flash存储器访问过慢,把代码放到内部RAM里,好像是3.5M左右的IO口,我这样干的

网友G:
随便说说

ARM没有直接寻址,当然有些慢...

网友H:
是比较慢

ARM的I/O就是**肋,做点简单的事还差不多,要弄点快点的时序,门都没有

LPC的IIC引脚反应更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