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4B0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7-03-29):
刚刚开始学44B0不足3个星期,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希望大家可以提提我。
1、如果要用JTAG在ADS环境下将程序LOAD入RAM中调试,那么44B0的bootloader是不是一定要首先烧写到0X00000000地址开始
的FLASH中?
2、在实际应用中(相对于调试),程序是在FLASH中运行还是在RAM中运行?

谢谢各位!!

网友A:
re:

1.在RAM中调试时,如果不用到中断等,就可以不用烧。如果要用,由于处理器产生中断后都会跳转到0x0地址开始处,所以此时的中断向量表必须时好的,否则就会出错
2.程序即可以在flash不可在RAM中运行,通常我们会将bootload烧入0x0地址开开始的flash中,然后利用它将应用程序复制到RAM中再运行,可以提高运行速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