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h: tftp: command not found 奇怪了

楼主(2007-03-29):
fedora core6系统

tftp-server-0.42-3.1.i386.rpm 也安装了,

/etc/xinetd.d/tftp 也改了

service tftp
{
socket_type = dgram
protocol = udp
wait = yes
user = root
server = /usr/sbin/in.tftpd
server_args = -s /tftpboot
disable = no
per_source = 11
cps = 100 2
flags = IPv4
}

运行如下
#service xinetd restart

结果在bash下输入 tftp

提示 bash: tftp: command not found

我查了一下,好像确实没有tftp命令

这就奇怪了,为啥没有tftp命令呢

网友A(2013-09-23):
我的也是这样,过去这么多年了,楼主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最后按照这个。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3f091501012gkv.html,重新安装了tftp的客户端程序后,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