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11系列ARM中boot问题。。。

楼主(2007-03-30):
想节约空间,实现一个单片方案。因为看中该款CPU有64K的RAM,256K的FLASH。

生产的时候采用JTAG下载BOOT程序到片内FLASH的专用区域肯定没有问题;

然后应用代码可以采用串口方式由由片内FLASH区的BOOT代码执行,写到片内FLASH的其他规定区域。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怎么样重新上电后,不需要执行片内boot代码,直接运行应用代码呢?

这个时候的remap应该还是执行的BOOT代码吧。。。。

有请各位朋友指教,谢谢!!

楼主:
重新描述一下我的问题:

如图。
Boot Code可以采用TJAG接口下载;
然后运行Boot Code下载正式应用程序Apply Code。
Boot Code和Apply Code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完整程序。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在内部Boot Code程序启动后,再正确的执行Apply Code程序?
也就是说,上电后首先肯定进入Boot Code,Boot Code可以检测相关人机接口或者其他方式,确认需要执行Apply Code,跳转到地址0x4000 8000;然后Apply Code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中断向量表的问题。。。。。。。

刚刚仔细看了看有关ARM STR71X系列的说明以及初始化汇编文件,感觉到remap都是整块的RAM区、片内FLASH区、片外FLASH映射到启动区,而不是单独指定任意一个地址都可以映射到地址0x0000 0000处。

恳请各位大侠出招,这个方案可行吗?谢谢!!

网友A:
关于“STR711系列ARM中boot问题”

请楼主到ST MCU的版面看看,有一个帖子应该能回答你的问题:

STR71x IAP with interrupt for app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