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烧写问题

楼主(2007-03-30):
请问 我用ads中output format默认的plain binary生成的.bin文件无法往芯片上烧写。把它改成elf文件可以往芯片中烧了。但烧了以后,芯片没工作,又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用什么软件烧啊

有的软件是要bin有的是要elf

网友B:
FLASHPGM不支持BIN格式的,支持ELF格式

楼主:
无法工作

谢谢楼上的两位,但烧写进去以后 ,芯片没工作,是什么原因呢,我设置都是正确的!

网友B:
可能是因为无法正常复位,导致代码不能运行

也可能是根本没有烧写进去,可以试试验证一下(verify)一下,如果在0地址都不能匹配,可能就是没实际烧写进去。

楼主:
无法工作

交验过了 ,也是对的,这个程序下载到芯片时,跟ADS环境设置有关系吗?我把robase 设置成 0   rwbase 设置 0xc000000image entry point设置 0  这样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