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tel 99 SE 打不开Protel DXP 生成的文件?

楼主(2007-04-04):
(无正文)

网友A:
低版本的软件打不开高版本生成的文件很正常!这个不要问

网友B:
保存

如果要使用protel99打开,在dxp在保存文件时候,要选择保存为protel99格式.

网友C:
DXP生成的PCB5.0/6.0文件即使保存生PCB4.0也会出问题

网友D:
保存时把版本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