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 读写2G SD卡的问题

楼主(2007-04-05):
S3C2410 读写2G SD卡的问题

   本人使用S3C2410读写SD卡,碰到如下问题:
   从SD卡的CSD寄存器中读出,2G的扇区大小为1024byte (2G以前的为512 字节)。
读1G SD卡扇区时,设置rSDIBSIZE=0x200(512 byte,即 128word)。读写都正确。

读2G SD卡扇区时,设置rSDIBSIZE=0x400 (1024 byte,即 256word)。
前512字节的读写时正确的,后512无法读出,都为0xFF。

不知啥原因,本人猜测可能是1G与2G在读写方式有不同或有特别的指令。
但无法证实。 请这方面的高手、大吓们指点一下啊! 先谢谢啦!

网友A:
我前几天在MMC上遇到同样问题,设置rSDIBSIZE=0x200

可以读出,文件系统读工作正常,我有点怀疑block size就只能设成512,虽然csd是1024。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影响到文件系统写。不过我现在的系统没有写文件,目前为止读文件正常。
另FAT系统好像仅支持512扇区。
搞到更多资料的话告诉我一声

楼主:
惊奇发现没问题.可以写满2G.

FAT系统好可以支持512/1024/2048扇区的.
几天反复测试,证明只能设成512. 我将总扇区的数目增加一倍后,惊奇发现没问题.可以写满2G.
文件系统正常.
你可以试试,结果告诉我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