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scs2410 bootloader烧写后wince无法正常启动

楼主(2007-04-05):
用了傅立叶公司的scs2410的企业板,按照说明书烧写后,win ce 系统无法正常启动,串口总是显示系统中断,LCD上也没有界面显示。我们用的LCD是深圳迈控的宽温显示系列LQ104V1DG21,傅立叶公司的技术人员说是因为屏幕不是他们公司的,所以内核驱动不支持。我觉得是系统根本启动有问题,那位大哥可以指点一下,小女子感激不尽。

网友A:
看源代码。

一步一步调试。
或者找深圳迈控,叫他们给你WINCE下的驱动源码。

楼主:
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请帮忙指点迷津,多谢

WinCE NAND Boot v1.00
Dec 09 2004 10:08:12
Load WinCE Image ......
0x00000006
0x0000d5bd
0x8c200000
0x8c201000
0x000002a0
0x0000d5bd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Built on Mar 13 2003 at 22:54:19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01280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Clear pending interrupts...1
Clear pending interrupts...2
SDMMC config current rGPGCON: 10a
SDMMC config set rGPGCON: 20010a
SDMMC config Init Done.
INFO: Initializing IDE...
OEMInit Done...
Sp=ffffc7cc
OEMSetRealTime: Year: 2003, Month: 9, Day: 1, Hour: 12, Minute: 0, second: 0 rcnr=1h
OEMSetRealTime(register): Year: 3, Month: 9, Day: 1, Hour: 12, Minute: 0, second: 0 rcnr=1h
FMD::FMD_Init
Prescaler:2
384 clock
USB:OhcdPdd_Init
++InitializeOHCI
USB:*pIrq=11, *pioPortBase=0x2C0000
OHCD: MapIrq2SysIntr(11): 27
OHCD: Memory Object
--InitializeOHCI
SL_Open 0x31390 (0 opens)
+CS8900:DriverEntry
+CS8900:CS8900Initialize
CS8900:Card type: 0x1
CS8900:I/O base    addr 0xa7000300
CS8900:interrupt number    26
CS8900:max multicast 8
CS8900:attribute memory    address    0x0
CS8900:attribute memory    size 0x0
CS8900:Bus type: 0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Enabl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charlie::SDIO::SDHOST::SDCSDCardDllEntry::DLL_PROCESS_ATTACH
::: SYSINTR_SDMMC    OEMInterruptDisable
::: SYSINTR_DMA0    OEMInterruptDisable
::: SYSINTR_SDMMC_CARD_DETECT    OEMInterruptEnable
::: SYSINTR_SDMMC_SDIO_INTERRUPT    OEMInterruptEnable
--S3C2410DISP::InitializeHardwar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SL_Open 0x31390 (0 opens)
+SL_GetStatus 0x31390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 SYSINTR_ETHER    OEMInterruptDone
这些就是我在串口看到的东西,是不是cs8900驱动有问题啊?谢谢

楼主:
新手求救

我的EVC的emulator不能在XP上运行,怎样才能解除阻止。

网友B:
你在烧写的过程中应该看看eboot!

很有可能你是eboot的选项没设置正确
再说你那个液晶屏的问题现在一般都是自己做后面板
不过也就是两三根线的线序不对
如果液晶的大小一样
对比一下两个原理图很容易找到解决办法的
什么驱动不一样不行啊,这些客服就是垃圾!
吓唬人,之后你非得买他的东西

网友C:
这里怎么全是菜鸟啊

受不了了,两年前还经常来看看,现在过来一看全是菜鸟,你屏不一样用个屁阿,屏不一样可能接口都对不上,而且wince需要显示驱动的。
傅立叶公司的技术人员说的一点都没错,你们还在这里乱叫。

楼主:
菜鸟回复

问题解决了,是他们公司给的驱动对不上,接口没有问题.明知我们是企业版的,给我们的LCD配个2.5的驱动,晕!我是菜了点,不过就算以后学通了,也不会变成愤青,我就不信有些人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什么都通.

楼主:
怎样将摄像头用的WIN CE系统上

怎样将摄像头用的WIN CE系统上,我们用的是畅天科技ccvs-nd-3U 自带云台的网络摄像机—IPCAM,但是里面的驱动程序不能在 WIN CE下运行,希望得高人指点.

网友D:
原来接个屏,还有那么多讲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