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入门级的问题!

楼主(2007-04-11):
我编了一个录音的小程序,在PC的linux下没有问题,在ZLG MagicARM2410试验开发平台的arm linux下运行就是不行,录不了音。
以下是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time.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ys/soundcard.h>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
    int format = AFMT_S16_NE; // AFMT_S16_NE AFMT_U8
    int channels = 2;
    int speed = 44100;

    size_t buf_size = 819200;
    char *buf;

    printf( "update date:%s %s
", __DATE__, __TIME__ );

    buf = malloc( buf_size );
    if( buf == NULL ) return printf( "[%d] buf malloc error!
!", errno );

    if( argc > 1 ) // play
    {
        int dd, fd;
        int bytes;

        dd = open( "/dev/dsp", O_WRONLY );
        if( dd == -1 ) return printf( "[%d] device open error!
", errno );

        if( ioctl(dd,SNDCTL_DSP_SYNC,0) == -1 ) return printf( "[%d] ioctl(SNDCTL_DSP_SYNC) error!
", errno );

        if( ioctl(dd,SNDCTL_DSP_SETFMT,&format) == -1 ) return printf( "[%d] ioctl(SNDCTL_DSP_SETFMT) error!
", errno );

        if( ioctl(dd,SNDCTL_DSP_CHANNELS,&channels) == -1) return printf( "[%d] ioctl(SNDCTL_DSP_CHANNELS) error!
", errno );

        if( ioctl(dd,SNDCTL_DSP_SPEED,&speed) == -1 ) return printf( "[%d] ioctl(SNDCTL_DSP_SPEED) error!
", errno );

        fd = open( "rec", O_RDONLY );
        if( fd == -1 ) return printf( "[%d] file open error!
", errno );

        printf( "start play ...
" );
        while( (bytes=read(fd,buf,buf_size)) > 0 )
        {
            bytes = write( dd, buf, bytes );
            if( bytes == -1 ) return printf( "[%d] device play error!
", errno );
        }

        if( bytes != 0 ) return  printf( "[%d] file read error!
", errno );
    }
    else // record
    {
        int dd, fd;
        clock_t start_time;

        dd = open( "/dev/dsp", O_RDONLY );
        if( dd == -1 ) return printf( "[%d] device open error!
", errno );

        if( ioctl(dd,SNDCTL_DSP_SYNC,0) == -1 ) return printf( "[%d] ioctl(SNDCTL_DSP_SYNC) error!
", errno );

        if( ioctl(dd,SNDCTL_DSP_SETFMT,&format) == -1 ) return printf( "[%d] ioctl(SNDCTL_DSP_SETFMT) error!
", errno );

        if( ioctl(dd,SNDCTL_DSP_CHANNELS,&channels) == -1) return printf( "[%d] ioctl(SNDCTL_DSP_CHANNELS) error!
", errno );

        if( ioctl(dd,SNDCTL_DSP_SPEED,&speed) == -1 ) return printf( "[%d] ioctl(SNDCTL_DSP_SPEED) error!
", errno );

        fd = open( "rec", O_WRONLY|O_CREAT );
        if( fd == -1 ) return printf( "[%d] file open error!
", errno );

        printf( "start record ...
" );
        start_time = clock();
        while( clock() - start_time < CLOCKS_PER_SEC * 5 )
        {
            int bytes;

            bytes = read( dd, buf, buf_size ); // 在ARM平台下这里始终返回0
            if( bytes == -1 ) return printf( "[%d] device record error!
", errno );

            bytes = write( fd, buf, bytes );
            if( bytes == -1 ) return printf( "[%d] file write error!
", errno );
        }

        close( fd );
        close( dd );
    }

    printf( "end.
" );

    return 0;
}

调用read对声音设备操作始终返回0。

我对麦克风讲话时也没听见耳机有任何声音,怀疑是麦克风没开或音量太小,哪位前辈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A:
要先找到ZLG MagicARM2410硬件上对应的驱动,及操作方法

找ZLG技术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