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可能**错了。

楼主(2007-04-12):
如果俺的的几个参数存在这个BLOCK内,128kB 一个块。 要修改几个参数,就要把128k全部读出来,让后写回去。这样
1 是太笨了,2是速度慢,为了改1~2个字节,要写128k。
   之前的Nor FLASH 好用,一个SECTOR 2K,用起来比这个顺手。 我擦除一个2kB 的sector就可以了。

大家有什么主意?

网友A:
不要用NAND Flash。你的应用根本不适合用NAND,还是用回NOR吧

NAND虽然便宜,但不是这样用的!

楼主:
楼上的兄弟,俺老大决定的。没法更改

俺们应用上,数据比较大,大概有32MByte 的空间。 老大为了成本,修改了方案,俺之前设计是用4片8M 的nor flash 拼起来的。
老大嫌太贵了。

网友B:
有变通方法的

flash的特点是:写入时,1可以改为0,但0是不能改为1的.
只有擦除可以把0改为1.
灵活利用这个特点可以减少擦除的次数,节省cpu时间还可以延长flash寿命.只是,万一哪天flash工艺改变了这个特性,就麻烦了.

网友C:
有没有考虑过缓存的方法?

如果要频繁操作,先把参数放在RAM里,直到有必要(掉电、缓存满……)才写一下……

楼主:
考虑过,这个是我目前想到的方法,

来这里看看各位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缓存不可能放很大,一个BLOCK 就差不多了, 这样要是涉及到跨BLOCK的时候,就要把上一个BLOCK写进去,好像处理起来有点烦琐。

网友D:
re:有变通方法的

这种听上去不错,但实际上可行性是很低的。lz因该需要的是一个单独的转换层,还需要写平衡,坏块管理等机制吧,很麻烦的,推荐去买一个高手写的ftl

网友:
速度不会慢,浪费一些空间而已

该128KB块仅用于保存参数,虽然只占用了几个字节。
改写的时候不必重写整个块,只写需要修改的即可。

擦除nand的128KB的块,不会比擦除nor的一个扇区慢的。擦除区块所需时间约为2ms。一旦数据被载入寄存器,对一个页的编程大约要300μs。读一个页面需要大约25μs。

网友:
考虑到nand的坏扇区问题,最好加一些校验措施

网友A:
32MB和64MB的NAND Flash有32KB/块

32KB/块的NAND称为小页结构,但现在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还在生产。128KB/块的NAND称为大页结构,目前所有生产NAND的厂家都有生产,是主力产品线。

另外你可以考虑串行Flash,不比NAND贵太多。

5楼的办法最好,可以用RAM也可以用一个EEPROM等。4楼的办法最好不要用,因为数据手册上不支持这种操作。9楼说的问题也要注意。

网友E:
用sd卡得了,支持spi操作,512B扇区

网友A:
SD卡里面用的就是32KB/块的小页NAND,价钱不比NOR Flash低吧?

而且还要用SPI操作,速度上也慢。当然若能做到四线的SD卡读写,速度上还过得去了,但操作还是麻烦。

网友E:
sd卡,mmc卡都是含控制器的。里面什么样子我不管

反正可以按照512B写扇区

网友F:
13楼是对的.我用过的是这样.

不过nand flash的操作的最小单位根本不是block.是sector. 主流现在是2k左右吧.

楼主:
8楼的兄弟。我128k全部用到了,

比方存 了 2.3k 一块的参数。我128K存了大概是60块参数,每块内的每个参数都有可能修改,这样其实所有的空间都需要备份保留下来的。
    至于14楼兄弟说的是SECTOR,俺看datasheet好像不是,俺看到是擦除只能用BLOCK 擦除。 其实我的理解,最小擦除的大小决定了最小操作单位。 虽然在没有数据之前我可以一个PAGE 的写,但是一旦涉及到我要修改之前的参数就一定要先擦除。 俺还是回去看看DATASHEET先,万一出错了就逑了。
   谢谢兄弟们的讨论

楼主:
发个图来看看 nandflash的结构

High 说的SECTOR 愣是没有看到。在datasheet里面查找都没有。 看来不对!

楼主:
等待更多人的参与帮助!

网友D:
sd,cf卡内已经集成了控制器

所以底层的写平衡(有的已经固化),缓存数据,你都已经不需要关心了,但是我还是劝lz去买一个高手写的nandflash转换层,自己开发难度很大,真的,你总的还需要设计写平衡,坏块管理,调电保护等等吧

网友F:

最小单位是page,但是erase的最小单位好像是block.

那就用sd卡吧 or tflash卡

网友A:
看看小页的NAND Flash是什么样的

19楼说的不完全对,读写的最小单位可以是字节,但擦除的最小单位是Block。

小页结构的NAND最小擦除单位是32页16K字节,每页是512+16字节。

楼主:
命苦,我需要32MB空间, 老大还有在片内搞几个备份,就是说

所以我不可能用小页的NAND FLASH,只能用K9F4G,K9F2G子类的大FLASH。 看来没有戏,只能用笨办法了

网友E:
推荐买sd卡,买多了还可以自己用,呵呵

网友G:
nandflash必须使用ffs

因为是不可靠的存储器,存储数据会出错。而编制ffs是一个大项目。还是买现成的吧。

网友H:
不应该按EEPROM方式使用NANDFLASH

而是按照文件系统或数据库方式使用:
  一个BLOCK32页,预先擦除。一页512+16(SPACE),可以按照记录大小再细分为64字节为一个记录块单位,SPACE的16字节用来做标记。
  修改一个记录块,可以把记录块数据读出并标记为废弃,再新的空的记录块位置写入并修改索引。

楼主:
老农,我们的页是2K的,对你的方法有兴趣,

“修改一个记录块,可以把记录块数据读出并标记为废弃,再新的空的记录块位置写入并修改索引。”

 这样的后果就是参数的地址是不固定的。 有点想LINUX下的一个文件系统。 写均衡什么的。但是对于类似单片机应用的东东来说是不是有点复杂?

   这样也没有解决参数修改引发的block擦除的问题啊。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我所有的block都没有空间之后才会 回头擦除第一个块?然后。
  如果我理解没有错误的话 寿命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不过涉及到了参数寻址的问题!

网友A:
老农的办法可以用,但不太适合NAND Flash

NAND的手册上一般都要求一页的内容最好一次写完,最多不要超过四次。

像你这种需求,最好的办法就是用5楼提的缓存,缓存满后在倒到NAND中,缓存可以用RAM、EEPROM、外部串行Flash等。

网友D:
老农,哪有那么简单

网友H:
只要一次擦除完,可以多次写入,只要写入位置FF

所以记录可以在一个BLOCK中顺序写,在写完BLOCK后把后面的BLOCK擦除掉即可。
如果总是保留一个已擦除的BLOCK,那么实际上不需要存储索引,可以按那个BLOCK作为数据的结束位置,运行过程中重建索引。

网友A:
28楼的说法不成立,而且很危险

请看下面摘录的SAMSUNG的K9F1G08的数据手册片断,请特别注意红线划出的部分:

网友I:
在此借贵地向各位仁兄求助一下

在此借贵地向各位仁兄求助一下:
  请问手机系统中的MTK平台和展讯平台主要区别在哪?优缺点又有哪些?
  小弟现在有个TFT的显示屏当用在MTK平台上显示OK,但用在展讯平台上就会显示字体变大,但一直苦恼找不到什么原因.

楼主:
平常人 很细心呢, 俺没有看到这段话!

网友H:
这是对页的局部编程来说的。

使用完整的页编程就可以。
每次重复写入页缓冲区数据,只不过在当前记录数据写入的位置,全是FF,所以不会有问题,不会发生数据丢失。这是写入单个记录用,如果没有存储的实时要求,最好还是写满一页后写入,这样时间和次数也大大减少。

网友A:
所长的办法是:顺序并重复的写入数据到页缓冲区。。。

所长的办法是:顺序并重复的写入数据到页缓冲区,在填满缓冲区后执行页编程操作;这个办法可行,但一次页编程操作可能会拖得很长,即Page Program两个操作码(80H和10H)的间距被拉得很大,而且在系统突然掉电前要保证要足够的时间结束页编程操作。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楼主应该是要做税控机方面的设备,税控收款机、税控器、税控打印机一类的东西,你要用NAND存放报税的数据。因为这个应用的特殊性,一定不能丢失数据,NAND的坏块管理、错误检测和错误纠正一定要做好,做不好还不如多花点成本选用比NAND可靠性高的器件。

楼主:
平常人 厉害。哈哈!

看那得出来你多NAND FLASH 是很熟悉的。应该是用过。而且用过多次, 在你的印象中,NANDFLASH 是否可靠?
     谢谢

网友G(2009-01-09):
没那么简单的

nand-flash在写入一个区域的时候,会导致另外一个区域的数据失效,另外寿命也短,认真看看手册就知道了,不要幻想由简单算法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