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自己的驱动和应用程序添加到根文件系统中??

楼主(2007-04-14):
我查了一下
"如何将自己的驱动和应用程序添加到根文件系统中
来自网址:http://www.bluemcu.com/dvbbs
(1) 将myroot.cramfs 拷贝到任意目录下
(2) 在该目录下建立两个目录:
mkdir meng
mkdir yang
(3) 将myroot.cramfs 挂接到meng 目录
mount myroot.cramfs meng–o loop
(4) 将meng目录下的内容压缩
cd meng
tar –cvf /meng的上一级目录/myroot.tar ./
这样将在meng的上一级目录产生一个myroot.tar 的包
(5) 将包解压到yang 目录下。
umount meng ;卸载挂接
cd .. ;进入上一级目录
mv myroot.tar yang ;
cd yang ;
tar –xvf myroot.tar ;将打包的根文件系统的里的内容解压
rm myroot.tar
(6) 将自己的驱动gpiodrv.o 和应用程序gpio_test 拷贝到相应的目录下。
将gpiodrv.o 拷贝到yang/usr/目录下
将gpio_test 拷贝到 gpio_test 下
(7)经过上面的步骤就可以将自己的驱动和应用程序添加到cramfs 根文件系统中了
现在将开始制作cramfs 根文件系统
先将mkcramfs 文件拷贝到yang 所在的目录
在这个目录下运行命令:
mkcramfs yang myroot.cramfs
运行成功后,会在该目录下生成myroot.cramfs 根文件系统
(8)根文件系统制作成功后,就可以将它烧写到相应的地方,关于根文件系统的烧写,在
“LJD2410DVK 使用手册”中有详细操作说明。
(9)上面的步骤教你如何将自己的驱动和引用程序添加到根文件系统中。"

其中的"将gpio_test 拷贝到 gpio_test 下"是什么意思呀,没有gpio_test目录呀

网友A:
...

gpio_test应该是个应用程序,你要将他放到yang/???下。
???应该是个和usr对应的文件夹,可惜我对unix不熟悉 不太清楚应该是什么... 你放到usr里看看把...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放入根文件系统的某目录下,再重新生

网友C:
建议放在/usr/bin下,其实哪目录都可以

  建议放在/usr/bin下,其实哪目录都可以(不过怕得设置好环境变量,或直接到所放置的目录,比如/usr/test执行./gpio_test则可)。

  调试应用程序或驱动,建议通过nfs mount的方式,这样,不需要每次都生成及重复烧写。或许,也可以通过nfs mount rootfs。

楼主:
RE:

明白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