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望熟悉LPC2292的工程师指点!

楼主(2007-04-18):
LPC2292内部带有BOOT,如果使用ISP编程的话,只需要定义变量和函数体就可以了,是否可以不用管向量中断,桟分配等操作?
现在我要用此芯片实现串口,I2C,CAN的外部通讯,下载了周公的模板,里面有好多关于启动的代码,我不知道LPC2292是否需要这些?如果单纯开发实现 串口,I2C,CAN,等功能的程序,该如何开发?
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管你要驱动什么外设,首先要实现芯片自身的启动啊!

向量中断表、地址重映射、堆栈分配,这些都是必须的,而且要用汇编来编写的~

楼主:
内部的BOOT只起到下载的作用?

如果楼上说的都加上的话,不就等于自己写了一个BOOTLOADER吗?

内部的BOOT只起到下载的作用?

谢谢 2楼

网友B:
LCP2292内部所固化的就是用户程序验证或加载程序

如果是用Keil ARM的话,会自动生成一个startup.s,这就是用户的启动程序。

网友A:
你说的那个BOOT只是一个片内默认的映射地址空间而已

片内Boot Block的地址映射空间是从0x7FFFE000-0x7FFFFFF ,由片内Flash存储器映射过去的。
它的作用只是告知ARM核该从此空间中读取启动代码,当然你也可以通过修改PINSEL2/MEMMAP等存储器控制相关寄存器和Boot[1:0]引脚把启动地址改为其他任何一个存放着你的启动代码的存储器空间(片内/片外;SRAM/SDRAM/FLASH)!

楼主:
我使用的是ADS1.2

编译通过了可是下载时候出现 Invalid unsupported hex file
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没?

对LPC2292的内部的BOOT还不是很理解?

网友C:
BOOT完全可以不用吧...

网友A:
你的ADS设置对吗?

在ADS Linker中要设置RO段的初始地址,也就是你的Startup.s代码的对应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