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如何建立多个TCP连接?

楼主(2007-04-19):
我在uCOS+LWIP平台上做TCP传输实验,建立了三个通讯任务,一个做客户端,主动去连接,另外两个任务做服务器.接受TCP连接.目前只有一个主动连接(客户端任务)和一个被动连接(服务器端任务)可正常工作,无法再增加连接数,这是为什么?请熟悉LWIP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原始版本的lwip忘光了,提供我修改的,希望有帮助

/*线程空间池*/
typedef struct tagNETTHREAD
{
    BOOL          state;//状态
    int           prio; //任务prio
    OS_STK        threadStk[NET_THREAD_STK_LEN];//堆栈空间
}NETTHREAD, *PNETTHREAD;

/*初始化线程空间*/
static BOOL ThreadSpaceInit(void)
{
    int i;

    if ((NET_THREAD_MAX_NUM + 8 + 1) > OS_MAX_TASKS){ //线程任务最大数目超过OS_MAX_TASKS

        return FALSE;
    }

    for (i = 0; i < NET_THREAD_MAX_NUM; i ++){

        NetThreads.state = THREAD_SPACE_STATE_FREE; //状态为free
        NetThreads.prio  = NET_RECV_TASK_PRIO - 1 - i; //任务prio分配为tcp主循环任务的上NET_THREAD_MAX_NUM个
    }

    return TRUE;
}

/*每accept一个socket分配一个线程*/
int NetThreadCreate(void * s)
{
    int i;

    for (i = 0; i < NET_THREAD_MAX_NUM; i ++){ //搜索线程池,首先释放已经销毁的线程资源

        if (NetThreads.state == THREAD_SPACE_STATE_DELING)//线程状态是否为del
        if (OSTaskDel(NetThreads.prio) == OS_TASK_DEL_ERR){//若是,判断任务是否已经删除

            NetThreads.state = THREAD_SPACE_STATE_FREE;//若任务已经删除,则释放线程资源
        }
    }

    for (i = 0; i < NET_THREAD_MAX_NUM; i ++){//搜索线程池,看是否有可用的线程资源

        OS_ENTER_CRITICAL();

        if (NetThreads.state == THREAD_SPACE_STATE_FREE){

            NetThreads.state = THREAD_SPACE_STATE_USED;

            OS_EXIT_CRITICAL();

            /*创建线程任务,server是scoket里面的任务服务函数,所以首先需要添加socket里面的域,并在建立服务期线程

connect成功的时候给你赋值*/
            if (OSTaskCreate(((PSOCKET)s)->server, s, &NetThreads.threadStk[NET_THREAD_STK_LEN - 1],

NetThreads.prio)){

                return (int)&NetThreads; //返回线程id,必须在socket里面在添加一个域用来保存
            }

            NetThreads.state = THREAD_SPACE_STATE_FREE;

        }else{

            OS_EXIT_CRITICAL();
        }
    }

    return ERROR;
}

/*销毁一个线程*/
void NetThreadDel(void * s)
{
    PNETTHREAD pt;//根据socket得到线程id(pt),

    //线程空间的state要设置为del

    pt->state = THREAD_SPACE_STATE_DELING;
    //在根据次id得到线程任务prio,删除任务

    OSTaskDel(pt->prio);
}

网友B:
一般这玩意都有配置选项,去看看连接数有没有bei限制等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