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ARM最强组合:RVCT+SlickEdit+RVDebug

楼主(2007-04-25):
RVCT是ARM Realview的编译器,最好用原版的,不太喜欢嫁接到Keil里的那个

SlickEdit:史上最强的代码编写器,只要用上它,SourceInsight、CodeWarrior、UltraEdit...都可以退休了,呵呵。配置好后可以直接调用RVCT/KeilC51等编译器

RVDebug: ARM RelaView套件里的调试器,功能比AXD/Keil强得多。不过中文化支持很烂,代码里的中文注释全是乱码。不知道在3.0/3.1里改进了没有?一直在找。。。

以上组合不是最容易上手的,但的确是最强的!

网友A:
用不习惯

   听了楼主的介绍,下载一个用了一下。
   感觉没有SourceInsight3.5好用,主要是热键设置跟以前用过的所有编辑器不一样,感觉很别扭。
   又如你选中一段文字后点“Del”键,删掉的不是被选中的内容,而是下一个字符,极不习惯。
   可能是我的设置不对,但不知怎样设置才能跟传统编辑器一致,帮助里找不到设置方法。

楼主:
不是它不行

1.它可以模拟十多种编辑器的快捷键
2.你说的情况我没有出现,但有关选择/删除等操作都可以在option里设置

楼主:
我一般用的是CUA

网友B:
SlickEdit是最好的编辑器?

编辑代码还是喜欢Visual Studio 2005 + Visual Assist X的组合,用起来比SlickEdit好多了。SlickEdit看起来太难看了,感觉不好。Sourceinsight也不错。UltraEdit我从来用不惯。

其实CodeBlock(?)也还不错,开源的

网友C:
EditPlus怎么没有排上?

这个也很历害的编译器,也能调用编译器

楼主:
我说错了,SlickEdit不是最强的"编辑器"

因为我发现有人说:
"Calling SlickEdit an editor is like calling the F-16 a single-seat airplane."

其它感言见http://www.slickedit.com/content/view/138/110/
有句话堪称经典:
"When accepting this job, my only request was that SlickEdit be sitting on my desk when I arrived."

就我个人而言,也是比较了若干个编辑器后最终选择了SlickEdit。老实说它的功能用到的还不足10%。。。它甚至还有一套Slick-C语言可以自己修改slickeidt的功能,也可以自己做对话框界面。。。

当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这类用户用户不用slickedit是你的损失:你要同时搞ARM/51/DSP/CPLD/FPGA以及上位机中的几种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