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itch...case的级联返回问题!请各位大虾指导!

楼主(2007-04-25):
switch (keyin())
 {
 case 24:
         SendCMD(0x00);
         delay(100);
         put_str(0,0x80,chen[8],8);
         put_str(0,0x88,chen[9],8);
          switch (keyin())
             {
          case 25:
              //在这里返回到第二级应该怎么写呢?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25:
         SendCMD(0x00);
         delay(100);
         put_str(0,0x80,chen[10],8);
         put_str(0,0x88,chen[11],8);
         break;
default:
         break;
}

网友A:
第二级在哪里呀?用break不行吗?

楼主:
下面说的清楚些,用break?

我用 switch...case 做 lcd 的级联菜单,当如果我在第三级菜单返回到第二级应该怎么办呢?(我的程序在上面,其中第一级省略了)
switch (keyin())//第二级
 {
 case 24:
         SendCMD(0x00);
         delay(100);
         put_str(0,0x80,chen[8],8);
         put_str(0,0x88,chen[9],8);
          switch (keyin())//第三级
             {
          case 25:
              //在这里返回到第二级应该怎么写呢?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25:
         SendCMD(0x00);
         delay(100);
         put_str(0,0x80,chen[10],8);
         put_str(0,0x88,chen[11],8);
         break;
default:
         break;
}

网友A:
还是没搞清楚你要返回哪里

在内层的case 25转到外层的case 25,还是转到外层的switch,还是跳出外层的switch?

switch...case即不是循环语句,也不是goto语句,除了继续向下执行,不可以返回或转向到任何地方。

况且,“返回”只可能用于子程序“返回”调用它的上一层主程序,其他地方都不能用“返回”这个说法。

网友B:
return 是不是可以?

网友C:
这里用goto 比较好

网友D:
一般我觉得不要这么写为好

我极不喜欢switch嵌套,这样还不如搞个函数来得直观!

网友E:
你这样写的话用goto比较好,但有不用goto的写法

那就是记录在哪一层,同一键分层处理

楼主:
就是lcd多级菜单如何退回上一级,用goto语句如何实现呢?

大哥帮写一两句让我看看好吗?

网友A:
实现多级菜单最好用状态机,每个菜单的每个选项对应一个

列出所有菜单、所有选项,画出完整的状态机,并画出每个状态的转换关系和转换条件,做好这些功课之后再写程序,所有事情就变得顺其自然了。

网友F:
re

switch (keyin())//第二级
{
case 24:
         SendCMD(0x00);
         delay(100);
         put_str(0,0x80,chen[8],8);
         put_str(0,0x88,chen[9],8);
          switch (keyin())//第三级
             {
          case 25:
              //在这里返回到第二级应该怎么写呢?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25:
         SendCMD(0x00);
         delay(100);
         put_str(0,0x80,chen[10],8);
         put_str(0,0x88,chen[11],8);
         break;
default:
         break;

思路有问题!菜单不是象你这样编的,
switch(menu_status)
{
    case 24:
       switch(keyin())
       {
           case 0:
               menu_status = xxx;
               break;
           case 1:
               menu_status = xxx;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25:
       break;
}

楼主:
我这里的意思是同一按键在两级中使用

楼主:
11楼这位大哥写的我看不懂啊,能否给解释一下?

网友G:
break仅仅是跳出属于它的一个switch。

break仅仅是跳出属于它的一个switch。别把概念搞混淆了。和菜单的级没什么关系。

网友H:
我都认为搞下级菜单弄成函数比较好

我都认为搞下级菜单弄成函数比较好,你这样嵌套,不直观

楼主:
楼上的哪位大哥能否把写过的程序发给我一份呢?

我的油箱ccjchen2005@126.com,万分感谢!

网友I:
建议改变方案,多级菜单可以考虑用指针来做,类似堆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