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问题(有图)

楼主(2007-01-03):
(无正文)

网友A:
不同之处在于晶体

图中的这个32K的晶体是我们常用的RTC石英晶体叫音叉晶体。这种晶体和普通的晶体切割方式和振荡方式不同,他只需要很小的激励就可以起振,只要消耗很小的功率。因此他不能直接接在XTAL脚,XTAL脚的输出激励会导致音叉晶体过激,过激的后果是晶体损坏。
RTXC同XTAL的区别是输出的功率不同。
P2和这个晶体谐振电路有关系吗?他是接到地也,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