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ARM降频影响SDRAM取指的问题.

楼主(2007-01-04):
请教各位兄弟:

   在降低ARM的系统频率的过程中,不知道各位是否遇到过取指令异常的现象.
我估计原因如下:

   由于降低了整个系统的频率,因此,SDRAM的刷新频率也随之改变了, 因此在这个时候,会产生取指失败的情况. 比如说原来系统跑100Mhz, 现在降为60Mhz,
但是SDRAM的刷新参数没有相应做改变,因此刷新频率降低了.虽然用这样的刷新频率在SDRAM上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是就是在变频的一瞬间,可能会产生取指失败的情况. 大概估计的原因如上,不知道各位兄弟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

    各位兄弟请帮一下忙,看看, 谢谢!

网友A:
这两个可以非同步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个方法,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帮忙.

多谢wangkj 的提示.  不知道能不能够再说清楚一点. 我不是特别明白. 如果见贴,请继续指教.

我自己先顶一个方法吧,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兄弟帮一下忙.

现在我这边的做法是这样的:  打开CACHE, 在变频的前后加入一些空操作的指令,由于CACHE的打开,并且空指令的代码是一致的,因此,ARM的取指肯定能够在CACHE里面命中并取指 而不会在SDRAM里面取,因此,这样就避免了频率改变一瞬间取指产生错误的情况.

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好的方法! 能够教导一下! 感谢!

网友B:
这种问题最好还是看看芯片手册,盲目地试验不一定能真正

如果手册中没有特别解释,那就应该找芯片厂商了,可能是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