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适用于简单的单片机或者是ARM类系统的GUI?

楼主(2007-01-04):
如题,主要用于自己学习用,不知道论坛里面的大哥有这方面的资源没有,如果有,可不可以提供给小弟,谢谢了

网友A:
国外的一般gui都自己做。

网友B:
有.自己写一个.

就是内存管理和一些二角函数.

网友C:
我有个跟手机差不多的菜单框架

    应该说不是GUI,只是个菜单框架,用来通过液晶管理系统的,跟手机菜单差不多。比较使用于做仪器的。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t=2240025&tp=%u624B%u673A%u83DC%u5355%u7684%u5B9E%u73B0%u5206%u6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