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阿南

楼主(2007-01-05):
  刚学用7s64 读了你的笔记有几个问题问你

  能不能详细的说明以下你的启动代码?
  你的笔记里怎么都没有系统初始化的代码??

  地址重映射到底有什么作用??
  映射前跟映射后有什么不同??
  在什么情况下一定要映射?

   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A:
re:关于重映射和启动代码在笔记的

第九章 地址重映射控制实验与重映射后的中断实验   中有提到,基本上可以回答您的上述问题

另外,启动代码基本上是ATMEL官方的,大致做了下述一些事情:
安装中断向量表,IRQ FIQ中断前后处理,堆栈初始化,外围底层初始化,跳到C语言入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