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多字节问题

楼主(2007-01-13):
  我UC/OS下用LPC2210的UART0接收数据,发现接收只能一次收16个字节,我看了一下书,发现FIFO是16字节的 。
  这样如果对方一次发送超过16字节的,我要接收怎么接收阿?
 请高手回答:

网友A:
继续接收呀~~~

楼主:
每次只能接收前16个阿,后面再接收就重头来了

每次只能接收前16个阿,后面再接收就重头来了

网友B:

FIFO是16字节的 说明收满16字节FIFO就满了,这是你要将FIFO中数据读出来,读完之后FIFO又空了,可以继续接收下面的数据了!记住不能让FIFO收满!

楼主:
如果一次发送20字节,后4字节就写不进FIFO了?

  是不是一旦对方如果一次发送20字节,那我的芯片就只取前16字节,而后4字节就写不进FIFO了?

网友C:
“一次”也是排队一个个发的。到一个你读一个。

网友A:
倒塌了~~~为此事我和汽车老师夜聊了一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