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DDR内存设计

楼主(2007-01-15):
DDR内存设计要求源端串接电阻,终端再端接1.25V的阻容。我现在做的项目,CPU直接和4片16位DDR内存相连,组成64位数据总线。因为CPU和内存芯片很近,可不可以把端接的阻容都去了?

内存放在CPU旁边,两者很近,它们之间连线应该就算不上是传输线了吧,只要考虑等长。请大侠给点建议,我想把端接的阻容都去了,可不可以?谢谢

网友A:
DDR不能去掉,ddrII可以不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去呢?DDR的终接阻容是为了防止反射,我把CPU和内存放的很近,还有这种问题吗

我一个同事,做AMD的一个cpu,也是接DDR内存,只是串了电阻,终端的阻容全去了,工作没问题。所以,我想问问,如果CPU和内存放的很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阻容全去了,有什么理论根据吗

网友A:
这个频率有关系,运行的频率越高,信号要求越高。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ddr的问题比sdram复杂多了。

网友B(2010-11-12):
ddr要求高些

网友C:
回楼主,最好不要去掉
这样有可能造成量产时有1%~5%的死机。
你在可以找一片5年前的intel主板,看看他们怎么设计的。他们是没有去掉这个1.25V电阻的

网友D:
如果CPU同内存很近,完全可以不用加电阻和电容匹配,我做的6410核心板,DDR400,没用任何匹配,但是我的总线都做到等长,现在批量生成,很稳定,有图片,你可以参考一下布局,http://stoneinf.taobao.com/

网友E:
回复 楼主:
DDR属于高速信号,加端电阻的目的是阻抗匹配,从而消除信号反射。而pcb trace的阻抗与trace的长度是没关系的,只与trace的宽度、厚度及材料有关,所以无论DDR与CPU多么近,阻抗是不会变化的。端电容是为削减crosstalk和EMI而设计的,如果走线缩短,可以适当的去掉。

网友F:
线短的时候 信号反射是没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