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我用74HC244做3V,5V信号隔离,总线上哦,可以不?

楼主(2007-01-15):
大家说说,我用74HC244做3V,5V信号隔离,总线上哦,可以不?
比如说器件需要5V配电,我把74HC244配电5V,而CPU给出的信号是3.3v,
可以不。
如果外面器件过来5V信号,我把244配电为3.3v,让CPU去读,可以不?
大部分信号都是在51的总线上哦,而且,需要转换的信号很多。请有经验
的同仁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
这种用法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一般都这样接。

  应该选择LV的器件,如果是地址线,比如lvc244,lvch244等,该器件接3.3V电压,这样能把与5V的很好相接,大多数据工程师都采用此种接法,如果按楼上的接法,或许会行,这还要看具体的逻辑电平的容限值,换句话说,就是3.3的这个器件输出的高电平门限值(比如2.8V)能不能被244识别成高电平。
  另外,如果是数据总线,采用LV245就可。将LVC245接上3.3V没有问题。
  最好的办法是采用LVC4245器件,它同时是两种电源供电,一侧接3.3V,另一侧接5.0V电源,就不必考虑那么多了。

楼主:
谢谢,谢谢,我决定用LVC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