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片sdram的地址线为什么这么连?(图)

楼主(2007-01-16):
不太懂,这样会不会冲突啊?

网友A:
没有冲突啊

32位的数据宽度,地址线从A2开始连。而A0和A1译码后,根据读写指令,可以产生DQM信号,进行字节或双字节或4字节读写操作.

楼主:
不太看的懂

感觉自己好像缺少某些知识

网友B:
分开高低16位

不会冲突的

网友C:
地址线怎么接,是由你的数据线决定的。

你用了32位的数据线。那么,你每个地址就是32位数据。
32位是一个字(word)的单位,对应存储来说是4个字节(byte)

网友D:
这只是连接方法之一

具体和内部实现的逻辑有关系。
a0-a0是对的,a0-a2是对的,a0-a15还是对的。
sdram和sram读写逻辑完全不一样。

网友E(2009-10-22):
为了字节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