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块9260的板

楼主(2007-01-20):
有没有那位大侠做过的,AT91SAM9260做两层板行吗?

网友A:
QFT封装的还可以试试两层板

感觉自己做板怎么都不如直接买划算.当然如果卖这种板的卖的太贵又另当别论了

网友B:
re

做几层板是由系统的复杂程度和9260的引脚排列规则决定的,不是说PQFP的就2层板可以搞定,200MHz的处理器怎么可能双面板搞定呢?

楼主:
那9200怎么就能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