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ARM 的ISR中断程序中,是否一定要先清中断标志,

楼主(2007-01-21):
(无正文)

网友A:
都可以

只要在退出ISR之前清都可以

网友A:
顺便问一下:外中断电平触发是不是只能是低电平触发?

手册上说可以是高,也可以是低;但有相关资料说只能是低
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

楼主:
不一定,看是什么处理器

外中断电平有些处理器配置选择参数,有些就不能

网友B:
当然一进ISR就立即清

网友B:
当然一进ISR就立即清了

如果不立即清,而在清中断寄存器之前有若干代码,如果在执行这些代码时候死机,你的清寄存器指令将执行不到,下一次REBOOT时候肯定会出现问题。2410手册推荐的清0方法是用原值写原值,但是实际上只有INTPND推荐这么做,因为非抢占式内核,同一时刻INTPND只有一位为1,而其他的用CPU推荐的方法清零可能会出现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