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哪里有卖LINUX下的USB转串口线?

楼主(2007-01-22):
如题 ~
麻烦知道的告知留言一下,谢谢!

网友A:
.

电脑城就有卖的,也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B:
只要有驱动,所有的线都可以。

FTDI芯片的应该可以,在它网站上看到过linux的驱动下载

网友C(2007-03-19):
LINUX自带这个驱动

和WINDOWS一样,操作系统里有现成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