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烧程序到LPC2148里,没跑。

楼主(2007-01-22):
   我在debug状态下把程序调好了,可是把程序烧到芯片里,发现程序没运行。那位知道可能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程序是用周立功的工程模板建的,应该是有启动程序的。能在debug状态下跑,说明硬件没问题啊。

网友A:
RE

烧的地址对吗?

楼主:
re

   ISP下载我没看见写地址的地方。因该是0x0000 0000把?

楼主:
re

看见设置了 在BUFFER里,地址是对的。是0x0000 0000

网友B(2007-07-11):
lpc213X系列ARM常出现能擦能ISP下载,但程序不能跑?

各位老师:
  我最近常用LPC213X系列ARM,常出现问题是FLASH能擦除能ISP下载,但不能跑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