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在Sdram中调试和烧写flash中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1-23):
我的44b0的ucos移值代码在SDRAM调试运行正常,但将程序烧写到flash中就运行一会就死机了,能正常进行两三次任务调度后就死机。
注:Ro,Rw已修改设置,同样的设置的另一个程序烧写到flash能正常运行,两个程序启动部分代码一样。程序初始化sdram,flash外围器件部分相同。

楼主:
终于解决了!

原来是在汇编程序用DCD定义的的一个临时变量分配在flash中不能改写,在sdram中可以改写。
顺便问一个,用DCD分配的变量是不是都在Ro段中?
还有在汇编中用GBLA定义的变量,能不能在汇编中将寄存器的值送该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