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调试不能单步运行

楼主(2007-01-29):
ARM调试 单步不能运行
//
 答复“daikunjuan”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关闭AXD,重新打开,重新加载。有可能是设置问题:右键单击程序,会弹出一个菜单,重新设置stopping mode 模式,不要设置在disassebly模式。
//
我也碰见这种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办了.上面的回答,我试了,可是不行.
请问大家这个问题,我的板子原先是好好的,能设断点,也能单步运行,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不能运行了,我试着运行以前好的程序,都不行,奇怪了,难道是扳子芯片坏了吗,谢谢.

楼主:
重新测试了一下

化了好大一阵子,试了一下,认为PC和JTAG没有问题了,就是板子的问题。奇怪了,我只是在上面乱烧写了一顿,没有动硬件那,难道这也会坏吗,郁闷.早上开开始,还是好好的那,只有一块扳子,怎么办那,请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