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32的疑问.

楼主(2007-01-30):
我现在用44b0读写硬盘文件.FAT32文件系统有个地方不大明白.
所有根目录的开始蔟号是2. 那么是否我们在做文件寻找.文件列表显示时候.应该从根目录开始查. 是否就应该发送蔟2 * 每蔟扇数 = 根目录开始的扇号.
但我看了FAT32的结构后.又觉得不象.根目录前有长度不定的FAT 表.31扇的保留扇区等. 我现在从蔟2开始查找文件列表.发现的到的文件数量比实际的有差别.

网友A:
在盘分区表中有根目录的索引

FAT32不像FAT12/16,根目录不是连续的。 还是好好研究一下微软的资料吧。

楼主:
谢谢两位

嘿.搞定了. 可是有两个奇怪的事情.
1.每读取硬盘第二扩展分区上的扇区数据时候.都要连续读两次才可以读出来.而第一标准分区数据一次就可以读出来.
2.读取文件夹下的文件数量比实际在windows下看到的要多.如C盘只有3个文件(文件夹). 实际读出来后多了些在windows看不到的文件.如:found.001 / bootfont.bin / boot.ini / ntdetect.com等文件.

网友A:
多读了一些文件有可能是你读错了,也有可能是隐藏文件

如是隐藏文件应在改变目录显示选项后,可以在Windows Explorer下看到。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哪个公司的44b0的开发板

市场卖的44b0的开发板基本都是一样的,电源都是用的三端稳压源,驱动能力有限,能驱动那么大的硬盘吗,需要电流很大吧,你是多大的硬盘?

楼主:
re

动读出的文件在windows用显示隐藏方式还是无法看到.真是奇怪. 这些文件好像是一些系统文件.是否是windows特别隐藏的.我的板子是立宇泰的.硬盘是用电脑上的.硬盘电源也是接用PC电源

楼主:
re

看明白了.原来硬盘中是有些文件是windos不会显示出来的.如系统文件.卷标文件.系统隐藏文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