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做过红外传输距离大于5m的,我的才2m多一点??

楼主(2007-02-06):
    我用的接收头是KSM603LM,发射管不知道型号,发射电路是通过5V->18欧姆->发射管->9013->地。应该说发射电流有100mA左右了,为什么还是这么近呢?
    大家一般用什么样的发射和接收管,发射电路还有什么好的改进呢(接收由于是一体接收,应该没有什么办法好做)?

网友A:
注意载波频率,一般来说要在32KHz~45KHz之间为宜,最佳的是3

楼主:
这个是对的!我测试过没有问题。

网友A:
把你的发射电路图贴出来看看吧

楼主:
发射电路是通过5V->18欧姆->发射管->9013->地

发射电路是通过5V->18欧姆->发射管->9013->地

网友B:
同意sherwin讲法,注意载波.38KHZ

同意sherwin讲法,注意载波.38KHZ

楼主:
请不要怀疑这个,我用晶体做的,应该比用MCU做的准。

请不要怀疑这个,我用晶体做的,应该比用MCU做的准。

网友C:
注意红外波长相不相同。

网友D(2007-03-10):
我做的最远可以达到20米呢

器件最好选用正品,微士兰,亿光等,发射接收管以及编解码芯片都有的,最好采用导通电阻小的MOSFET、达林顿管等,接受滤波也要做好。

网友E:
20~30米是可以的。

楼上说的对,接收头滤波要注意

网友F:
20~30米是可以!!!!!楼上的好强啊

我做的距离好短。能不能说一下方法?我也想试试。谢谢。

网友G:
我学MCU、pheavecn、扬帆_远航,楼上三位能不能说的再具体点

    我学MCU、pheavecn、扬帆_远航,楼上三位能不能说的再具体点,我对这个也感兴趣。
    我正在找无线遥控器的解决方案,距离要达到20米,红外线可以实现吗,请三位高手说的具体点,先谢谢了!

网友H:
红外用38K载波,去到20米没问题

我们比赛用那种一体化接收头,发射用38K载波,用红外做避障(根据反射回来的红外线判断前方是否有障碍)都能去到3米。做红外遥控也能去到10多米。
关键就是载波要准确在38K,发射部分适当调整占空比,买那种好点的红外发射接收管。
那些便宜的往往很多是不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