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INK 制作效果图。

楼主(2007-02-07):
USB 接口的ULINK配合KEIL ARM编译器进行调试仿真,是从C51进入ARM开发的理想工具。

楼主:
有没有一起做的

本人觉得一个做不划算,开发工具也就一两个就行了

网友A:
好像没看到JTAG接口

有外壳没?有就感兴趣。

网友B:
楼上的,jtag口在最右边

同问,有外壳没有

网友C:
ulink

能不能  低价 卖一块给我

网友D:
可以给原理图和跳线说明吗?

我这到是有原理图,不过感觉不对!
上面有些跳线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我已经买了IC,准备打板子!

你如果有原理图是否能给我一份,并附上说明?谢谢!

楼主:
网上下载的ULINK原理图都是差不多的

有些人根据自已的习惯会作一些修改。
比如:使用不同厂商的SRAM,
      使用不同的输入输出驱动IC,
      将跳线设置成固定的。

回跳线说明:ULINK中有三处跳线:
            J1: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途。
            J2:选择输出驱动电路的供电方式(由ULINK供电或外部目标板供电),
            J3:选择目标板是否由ULINK供电。
供电原理如下图

楼主:
whwlxl

不如我把PCB图给你去打板好了。这个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请问AN2131里面用写程序吗?

网友F:
.

to MicroMMU
据你所知,现在ulink中的那个固件代码有没提供反汇编的?

楼主:
把HEX烧入24C04就可以了

网友G:
把PCB发给我吧,我去打

EMAIL:murphy.he@163.com

网友F:
.

to MicroMMU
不过,AN2131QC是cypress的老片子,新的设计中都不推荐了。
不知道,新的fx1或fx2系列的,这个固件能否用?

网友H:
呵呵

不知有没有人对ULINK2  感兴趣的

网友I:
几时做一批出来啊

几时做一批出来啊

网友G:
支持44B0吗?和ARM接口是JTAG吗?

楼主:
kiel for ARM 中有的芯片就支持

网友J:
ulink性能比jlink差太远,值得这么费心吗

便宜货俺**用wiggler,有钱俺就买jlink

楼主(2007-03-12):
有什么值不值的。

网友K: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