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层板设计

楼主(2007-02-09):
最近想画个板子,因为元件是BGA封装的要用多层板才能把脚引出。我想用4层板,但是在网上查了些资料他们说4层板的中间两个层一个是地层一个是电源层,可是我增加层是为了走线阿,不知道我把这两个层切割走线行不行。还有多层板的过孔为防焊接短路是不是一定自己特殊处理还是PCB厂家给处理

网友A:
没有硬性规定中间层必须走电源,可以在中间层走少量信号

注意区分过孔和盲孔就行

网友B:
过孔可以灌墨油,制作是注明即刻,生产厂家可以处理

网友C(2009-05-21):
想象

什么层是你自己定义的,完全可以定义成信号线层的,画完再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