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 FLASH SST39VF1601内部的32K boot是用做什么的?

楼主(2007-02-11):
NOR FLASH SST39VF1601内部的32K boot是用做什么的?我擦除了,有没有什么影响?

先谢谢各位的回复了!

网友A:
好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

那个boot是一个能够提供额外保护的存储区,可以避免意外擦除而已
本来买到的芯片boot去就是空白的,只管擦,但是如果你是购买的开发板,boot没有了就要费点功夫了

楼主:
也就是说这个boot区域是给用户使用的,因为芯片有一个引脚能够控制BOOT区域的写保护,所以用户可以用来存储一些特定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