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rm模式下读取cpsr寄存器的进位位值?

楼主(2007-02-12):
 在arm模式下的启动文件中有  msr和mrs指令可以实现对cpsr的读写,
但是用户程序  c语言中嵌入 msr和mrs  汇编程序总是报错(环境是keil carm)

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读取  cpsr中的进位位?

如何在c环境下构建arm和thumb混合编程环境?

(如果有一个任务是要你把一个字的内容逐位从io口输出,你会怎么做?不能使用逻辑操作一位一位判断,要用移位指令,移出来的位在  spcr_f寄存器的cy里,我怎么才能访问这个位那?)
再问  arm里面是不是没有  位寻址区???

网友A:
dd

用户模式下是不能访问CPSR的
编译选项里加-apcs /interwork/swst可以实现交叉编译

楼主:
hah

谢谢你得回答,
arm里怎么没有位寻址区拿 ,全是用    32位 来存储  位变量。
可能arm本来就不适合坐  位 操作把

楼主:
js_wawayu

编译选项里加-apcs /interwork/swst可以实现交叉编译.-----------------------------------是如何再keil中设置得????请教

网友A:
keil我没用过,不好意思

楼主:
mafan

有用过得哥们 给 指教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