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络芯片选型

楼主(2007-02-13):
买了ZLG的开发板,上面的网络芯片是RTL8019,它是5V供电,ZLG的解决办法是在双向IO加了电阻限流,请教各位大虾的网络芯片如何选择,大家都用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A:
网卡

如果换网卡芯片,驱动程序也要更改
现在DM9000使用比较多,体积也小

楼主:
请教

TO 2楼,我现在用LPC2214做个项目,有TCP/IP网络通讯,门禁系统,用它可以吧

网友B:
最好先确定你需要10M还是100M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