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到arm内的bin文件的格式内容有人了解没?

楼主(2007-02-28):
在进行st的ARM开发,需要串口进行升级,按照通信协议将编译好的bin文件写入到片外FLASH中,不知道bin文件中是否已经包含了起始、结束、位置等信息,请高手指教啊!谢谢!!!

网友A:
bin文件好像是没有格式的

只是代码

网友B:
bin文件就是对应的镜像文件

bin文件的第一个字节烧到地址0去,依次类推.

楼主:
谢谢

en,仔细看了下bin文件,好像是没有多余的格式信息的,谢谢楼上的拉

网友C:
那bin文件的结束符怎么解决

bin文件没有结束符?

网友B:
没有结束符号。但是通常操作系统知道文件已经结束了

所以读文件的时候会告诉你文件结束。事实上在目录项中保存着文件长度信息,操作系统根据它知道文件大小。

网友D(2009-07-23):
bin文件只是纯粹的机器代码

bin文件中不包含起始、结束、位置等信息,它只是汇编语言的机器代码,hex文件包含了要写入的地址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