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不用的引脚直接悬空有问题吗?

楼主(2007-03-02):
有一些引脚,在datasheet里特别注明了不使用应该如何接。

大部分引脚没有特别说明,不用的话,直接悬空不会有问题吧。

请教,谢谢!

网友A:
什么类型的引脚?

不是特殊的就可以悬空

网友B:
对啊,要看具体的引脚及情况

比如,对于2440的AD口0~3,不用的话就不应悬空,而应接地

网友C:
最好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