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RAM数据宽度是16位,性能比32位能差多少

楼主(2007-03-08):
用了一款32位CPU,但是外接SDRAM的数据宽度是16位,一直认为他会比32位数据宽度的在性能上要低些,毕竟一个字要分两次操作,担不知道具体能影响多少?那位大侠有概念指点一二

网友A:
存贮带宽差了一半,如果不用指令或是数据缓存的话.

处理能力至少减半.如果你的CPU没有LCD控制器的话还好,如果,那你CPU能得到的存贮带宽将更少. 至少在操作数据时的处理能力下降. 下降的多少和数据类型有关!16位以上才会有. 但指令的平均速度肯定是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