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 读写问题

楼主(2007-03-09):
这几天一直在调试nand flash的读写测试代码,我一般是进行页读写,写部分没有问题,每次重起后,首先进行读操作,开始几次肯定读取数据不正确,连续几次读操作后,读取的数据才会正确。一直没有弄清楚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感觉读操作的时序也是对的,可是有感觉重起后,读操作的时序又不对。
不知大虾们遇到过此类问题没有。

网友A:
nand flash交流

我也在调试NAND FLASH 用的K9F1G08,读写没有问题.你用的是啥方式,模拟还是总线方式,说明白了,大家一起解决

网友B:
1.你有没有先读一下flash的ID
2.你用什么处理器来读flash,这处理器是否设计有直接flash数据传输的硬件
3.你读flash中的什么数据 是flash的前5个数据 还是读flash里面的文件
4.如果你是读flash的前5个数据 就是flash ID等 如果你的处理器有硬件支持 你直接发nand_read进你的积存器 然后设置地址进积存器就可以 如果你是读flash中的文件 你是否已经设计好了文件系统 如果你的文件系统是fat16 你要先去读根目录内容 判断你要读的文件名,然后通过fat1/fat2去判断文件存在那些族然后通过跟目录和bpb去找到文件的绝对地址 然后发读命令..

不过我看你写得这么简单......我有点怀疑

楼主:
我的是k9f5608

是总线模式,我读了id,是正确的,我用的是ti的tms320dm6446,芯片能够读写flash,我是先往flash里的某一页写数据,然后在重起机器,在把这一页内的数据读出来,前几次的读操作都有问题,有时是出现一次读数据错误,有时有4、5次,有时候读出来的数据时从这一页的中间一部分开始的。
   这是为写user_boot_loader做准备的

楼主:
还有一点

如果处理器支持ECC,那在什么时候开启ECC功能比较合适?因为有时把读取的书数据发送,发现数据是正确的,但是ECC确是错误的,我把写操作的ECC存储在OOB空间,读出来是正确的,但是这次读操作ECC却和些操作的ECC不一样。

网友C:
r/b信号有上拉吗

检查是否是没有ready就开始读取nand-flash信号

网友D:
开机后所有操作之前先发一个"复位命令";同时每个操作都要

7楼说的是对的。

另外,怀疑你的写操作没有完成,试试在重启机器时断电再上电。

网友E:
我用AT89C51SND1C读ID不成功

我用AT89C51SND1C 读K9F5608,用总线方式,可ID总是读不出来,真是烦人呀

网友F:
我用过K9F6408,K9f1208读写没问题! 要保证读写时序!

有时ID读正确,读写数据还是不一定正确的!但是,读ID是第一步!接5V系统会有问题!就是有时候正确,有时候错误,也就是I/O要处理一下,满足3。3V系统,这是我遇到的问题,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