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来说说AT91SAM7S256的时钟系统阿?

楼主(2007-03-10):
 哪位来说说AT91SAM7S256的时钟系统阿?

看了DATASHEET.有些疑惑.

首先应该是有3种晶振源. 慢时钟
                        主时钟
                        PLL时钟.

慢时钟是32.768KHZ 主时钟是由外部晶振决定(好象是18.432MHZ)
PLL是怎么定的?

CPU所用的时钟好象又叫 主机时钟(MCK) .可以从上面3个里选的,然后再分频.

单片机里 有 时钟周期,机器周期. 12个时钟周期 = 1个机器周期.
那SAM7S256 这里的呢?.. 好象就只有MCK啊. ??
求系统的讲下, 感激不尽~

楼主:
z怎么就没人说吖..

  晕`~大家帮帮忙撒..

网友A:
建议你

1.仔细阅读7S的中文手册
2.看7S的跑马灯程序,看看软件上如何在这部分设置就明白了.

一句话说不清楚的.

楼主:
谢谢~

手册我打印出来了.460页 ..
 PMC看过几次了..主要重在各寄存器的设置.有些难理解的 也不好问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