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rm与flash rom连接地址线要左移1位?

楼主(2007-03-26):
某教材上说"由于44b0是按照字节编址的,而flash rom是以16位为1个存储单元"
没看懂上面的话,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RE

arm地址线的第二位的变化是以两个字节为单位编址,正好和flash rom16位最小存储单位对应。

楼主:
非常感谢~

喔,,是不是这样?
arm以字节为存储单位,也就是0x00,0x04,0x08,0x0c......
如果flash错开1位就相当于  0x00,0x02,0x04,0x06......
那么在编程序得时候要把地址左移一位了?(弥补硬件上的右移)

网友B:
这个很好理解啊

你用的FLASH的A0相当于44b0的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