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VGA转TFL LCD接口设计方案

楼主(2007-04-02):
我先在用了一款主板只有VGA接口,可是目前的液晶屏都是提供的18BIT 的TTL电平的接口,因为工艺的原因我没有办法安装液晶屏自带的VGA接口转LCD的接口板了,我想把这部分工作放在我自己的板子上完成,哪位大侠给介绍一个方案或者告诉我一个VGA转LCD接口的芯片啊?
谢谢各位!

网友A:
随便找个驱动板把电路搬过去不就行了?

楼主:
楼上的能否说具体点阿

问题是我这里没有驱动板的资料,楼上能否给个具体的驱动板的资料啊,或者给个型号我自己去查

网友B:
我有现成的,看你用什么那个公司的TTL屏?

我有现成的,看你用什么那个公司的TTL屏?

网友C(2009-11-28):
RTD2523是个好方案

网友D:
这个必须得高速D/A转换啊,而且我记得好像有 几十元的vga版。
可以把vga信号转换成TTL信号,你到taobao嗖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