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ib的生成及调用..

楼主(2007-04-02):
请教,怎么样在ADS开发环境中将自己的工程编译生成一个lib形式的文件,怎么样在另外一个工程中加入调用这样的lib文件呢?

哪位大侠知道,请指点指点,或者有什么相关资料有介绍?
谢谢!

网友A:
很简单啊

在target setting中的Linker选为ARM Lxibrarian就可以生成库了

网友B:
是*.A吧

Linker选为ARM Lxibrarian生成obj1112.a
库加到工程中编译后进入debug调试,进入库函数,还是调用的原C代码。
本以为库已生成二进制代友